[CAN-bus/DeviceNet] 求助:数据传输

楼主(2007-01-26):
    老师昨天让看一下can总线这方面的资料,说是通过电缆将井下数据传到地面接收系统,速度要100k.这东西我以前都没听过,因为不是搞通信的,想问一下can总线实现这个没问题吧,深度1000米左右.
    请各位帮忙说一下实现这个大概要几个部分,比如单片机/dsp,fpga等.多谢了!下来我再买些相关的书看看.

网友A:
CAN的弱点

CAN的弱点恰恰是不能远距离通信。你们老师连CAN的速率/距离公式的依据都还没弄清。 CAN速率/距离公式为
  f=250/4D

而RS-485为:
  f=250/D

也就是说,同样波特率下,CAN总线的传输距离仅仅是RS-485的四分之一。当f=100k时,CAN传输距离D理论上大约为625米;RS-485为2500米。

楼主:
多谢了楼上

多谢了楼上

网友A:
证明一下

把公式原理证明一下。曾经有学长花费很大精力和经费做实验,证明CAN的实际距离到底有多远。问题是他和导师都不知道理**式。结果当然是:实践不可能超越理论。

但是当把控制器设置为单次发送时,就另当别论了!

结论:1000米/100K可以采用CAN总线,但是要看怎么设置控制器了了。

楼主:
多谢wxj1952

我是第一次接触can总线,在网上买了本书还没到,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望指导.
那用单芯电缆可行吗?老师说把电缆外面一层铠装当作地,用着一根电缆传数据.

网友A:
别给自己找麻烦

如果双绞线或者电话线有那么干的话,你就那么试试。好像有这种标准,但不是用在差分驱动器上。

楼主:
是不是不行啊?

大哥,我对这个不懂,是不是单芯电缆和can总线扯不到一块,不能那么用是吧?
can总线必须用双绞线或者电话线吗?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can总线不能用于传输井下数据(比如深度1km)?

是不是can总线不能用于传输井下数据(比如深度1km)?
哪位大虾知道给小弟个答案多谢了,下的资料也没提这些具体应用.关键是以前连can听都没听过.

网友A:
能!

但是你只能把CAN系统设置为主从轮询方式,而不能设置为多主方式--即真正的CAN总线方式。

主从轮询系统不过是把CAN控制器(像SJA1000)当作一个通信控制器使用,它当然比8031串口好用。但是轮询方式却是一样的。当然应用层软件就要繁琐一些了。

楼主:
多谢了大哥!

那我就先看看书吧,就当是学习了,用不用以后看老师了.
can总线主要掌握些它的那些部分比较实用啊?还有语言要求高吗?望大哥指点一二谢谢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