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232转can的转换接口多少钱?

楼主(2007-01-30):
想买一个,现在自己搭的,出现问题看寄存器很难看

网友A:
请与本地周立功分公司联系CAN-bus产品的销售与服务。

网友B:
^_^

5、6百吧。好像
我也买了一个
不过这个看不到寄存器值的啊
最好买CAN数据分析仪

网友C:
380块

380块

网友D:
232转can can 转232

好象是5,6百元一个

网友E:
RS232 转CAN一般用什么芯片转?

RS232 转CAN一般用什么芯片转?谢谢

网友F:
有这么贵么?还不如自己做

网友G(2007-03-23):
在里边家个串口中断直接可以查询寄存器的值,买转接口太

网友H:
can转232

单路:300RMB
多路:50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