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AT91SAM7A3的CAN通讯中的Mailbox

楼主(2007-02-02):
AT91SAM7A3带2路CAN,每一路can有16个Mailbox。在我的调试中只用到2个,一个作为接收邮箱一个作为发送。那么剩下的是不是就没有用了?一般情况下对Mailbox是怎么用的?

网友A:
根据需要设置

16个,每个都可以设置为接受或者发送,如果你的应用只用到一个发送MB的话,可以设置2-3个接受MB做ping-pong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