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的有效复位问题

楼主(2007-02-03):
我看了两本书:一本书将SJA1000的RST脚与AT89C51的RST共用,而另一本说SJA1000的复位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与AT89C51的高电平有效是相反的,不能共用.哪个是正确的,请用过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不能

SJA1000的复位是低电平有效,应该加一级非门。

网友B(2007-04-27):
谢谢

谢谢!我是想通过单片机一个I/O控制SJA1000的复位,不用复位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C:
rt

直接接在某一个不用的端口即可。记得SJA是低电平有效。低电平持续时间T&gt20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