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编程时为什么在执行发送报文命令后需要一段时间的

楼主(2007-02-12):
CAN总线编程时为什么在执行发送报文命令后需要一段时间的延时?如下所示:

if((n&0x40) == 0x40) /*设置判断远程桢*/
        {
            ah = n&0x0f;
            REG_TxBufinf = 0x80 + ah;
            REG_TxBuffer1 = 0x00;
            REG_TxBuffer2 = 0x00;
            REG_TxBuffer3 = 0x11;
            REG_TxBuffer4 = 0x08;
            REG_TxBuffer5 = counter;
            counter++;
            REG_TxBuffer6 = 0x02;
            REG_TxBuffer7 = 0x03;
            REG_TxBuffer8 = 0x04;
             REG_TxBuffer9 = 0x05;
            REG_TxBuffer10 = 0x06;
            REG_TxBuffer11 = 0x07;
            REG_TxBuffer12 = 0x08;

            REG_COMMAND = 0x01;//报文发送命令

            delay1(290);//延时时间
为什么一定要有延时时间?

网友A:
re:楼主

我认为这个取决于不同的can控制器,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程序没有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