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wxj1952能帮看一下吗f

楼主(2007-03-01):
我上次发问后,你帮我指点了许多。我按照你的思路去调,把A,B节点可是结果和没调一样。发送中断,接收中断都不响应啊,我也试了接收所有信息,还是不行。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
那就对了.

说明你的接收节点根本没完成初始化!也许发送节点也没完成初始化,但是你说发送端有波形出来,所以可能A节点初始化正常。

假设发送端A初始化正常,那么就用发送端A的程序,把B也“刷”一遍,这样就认为B也初始化正常了,那么它必然能够对总线上的帧有响应。

要知道CAN网络中所有的节点都是对等的。所有节点的程序可以是相同的!

还那样?那也简单,把你的发送节点A设置为单次发送,这样它的发送就是独立的而不与接收节点相关。它发完一帧以后自动产生中断--无论网络上有没有其它节点。

还不产生发送中断?那你原来的判断就全错了!还是先完成自测试看看你的节点软硬件设计正确与否?

还不对?那就先往你的CAN发送缓存里写/读个数,测试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您啦。我再继续调

我再问您一句,我用两台电脑同时在线调试,观看各自的寄存器变化,这样应该可以吧。真是非常感谢啦!!!!!!!!!!!!!!!!!!!

网友A:
条件不错

最经济适用的开发条件应该就是你这样,两台仿真器,两台电脑作终端。你好像没提到仿真器,其实一台仿真器没多少钱,半个月工资能买两台高级的。事半功倍。一台二手电脑做终端,200元就淘来了。前两天在中关村中海市场900元淘到一个全新库存富士通15吋大屏笔记本(也是为了给仿真器做终端),挺开心的。

要是没有仿真器,用软件仿真,可真是事倍功半了。

网友A:
即时消息收到

特别想帮你做这个实验,遗憾的是我没有18F2580的仿真头。我的通用仿真器是否支持PIC单片机我还没查。所以只是根据CAN调试通用规则和经验写给你的。这些原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做实验,知难行易,做不通就回头,从最简单做起”,越着急越做不通,有时睡一觉,突然开窍,一通百通了。

那么,CAN实验最简单的是什么?--自测试!自发自收实验,如果这一步都过不去,就别往前走。再退?做个3-8译码器的实验做的通吗?做个8051单片机实验有问题吗?什么硬件实验都没作过?那就找一个硬件工程师帮你的忙,你只做软件好了。

楼主:
我有两个ICD2调试器,我也在北京,如果条件允许的,我们实验室非常希望你能给予指导。我年前开始做这方面事的,自测试程序调通后我记了笔记,并且保留了原程序,昨天看到你的帖子后,我把自测试程序掉出来,运行时也不中断了,奇怪的要气死我了,换了芯片也不行。

我的邮箱是meijia@emails.bjut.edu.cn,希望您能留个联系方式.我非常着急做这件事.

网友A:
已发至邮箱。

楼主:
在邮箱里没看到wxj1952啊

您重发一次吧,我没看到啊

网友B:
CAN实验最简单的是什么?--自测试!

我看到书上说到自检测,自检测是不是就是自测试?

网友C:
TO erhao

我觉得自检测是测试自己的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的,而自测试所有程序已经好了,可以进行通讯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