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自发时输出控制寄存器也要设置成自测模式吧?

楼主(2007-03-06):
总线关闭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情况下会自动关闭,关闭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如何恢复?谢谢

网友A:
can bus 如何连接can节点?用何种接口?

 既然can bus 最多可以连接110个节点,那么是通过何种接口连接的呢?另外,
CANH 与CANL 之间的差分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