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USBCAN-II的问题

楼主(2007-03-06):
请问zlgcan,我用示波器观看了USBCAN-II发出的波形,单次发送标准浈的模式,我将ID设置成全0或者设置成全1(0X7FF)都发现波形中大约第五位左右都有固定的隐性位,我的理解是如果ID全部是0则发送的应该全部都是显性位才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最好能给个图片,谢谢了

楼主:
自己解决了

今天下午想了一下,突然明白怎么回事了

但是我自己做的PHILIPS89C668HFA + SJA1000 +82C250这个CAN系统确总是发出一样的CAN帧,怎么改程序都没有用,将板子断电再加电也不行,再问问zlgcan,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位填充,第二个问题要看波形或状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