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各位前辈:MCU与SJA1000外接晶振问题

楼主(2007-03-12):
MCU(如51)与SJA1000一起使用的时候,如果MCU的时钟信号由SJA1000的CLKOUT提供,那么在SJA1000各寄存器还没进行配置好的时候,MCU又如何能够给SJA1000提供配置的设置呢?(此时SJA1000没正常工作,CLKOUT应该还没有时钟信号输出,我的理解)

是我理解错了吗?谢谢各位~~!

网友A:
硬件复位后SJA1000有一个固定状态。

楼主:
谢谢周工!

看书还不够仔细T.T~~~
面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