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walk"该作何解释?

楼主(2007-07-16):
Locking TLB entries can ensure that a memory access to a given region never incurs the penalty of a page table walk.

这是ARM9 MMU参考中的一句,"page table walk"该如何理解呢?

楼主:
查了一下,好象是"遍历"?

网友A:
Yes, it is correct.

网友B:
什么意思哦?

网友C:
试译一下,供参考,

Locking TLB entries can ensure that a memory access to a given region never incurs the penalty of a page table walk.
锁定TLB输入能确保对于给出区域的内存读取绝不会导致页表移动的掉失。

注:锁定TLB也就是锁定页表的CACHE
TLB ==Translation Lookaside Buffer

楼主:
谢谢宇宙飞船的解释

但我的理解和你稍有不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锁定TLB项可以保证对指定区域的内存访问不会因页表遍历降低性能"

暂时还没找到类似的中文参考,不知这样理解有没有语义上的错误

网友D:
我的理解是:

锁定TLB项可以保证对指定内存区域区域访问不会影响页表遍历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