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ched-OFF 怎么翻译

楼主(2007-07-27):
请问句子中:When a short circuit or overtemperature condition is detected, the power outputs are tri-state latched-OFF independent of the input signals and the fault status flag is set logic Low.的
tri-state latched-OFF independent of the input signals怎么翻译?
另外"三态"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参考一下,

When a short circuit or overtemperature condition is detected,the power outputs are tri-state latched-OFF independent of the input signals and the fault status flag is set logic Low.
当一短路或过热的条件被检测到,电源的输出呈三态,且锁定关闭在三态,不再受输入信号和不再受故障状态标志设置成逻辑低的影响。

网友B:
latched-OFF = turn off and latch

When a short circuit or overtemperature condition is detected,the power outputs are tri-state latched-OFF independent of the input signals and the fault status flag is set logic Low.

当一短路或过热的条件被检测到,电源的输出关闭并锁定在第三态即高阻的状态,不再受输入信号的影响,并且把故障状态标志设置成逻辑低。

网友A:
3楼上的正确!

网友C:
3楼hq_y强!高手一出招,哈哈。。。收藏!

收藏hq_y译文!

网友B:
哪里,楼上谬奖了~~~~~~~~~~~~

这段译文的关键在于,我觉得这里的三态有个隐含的意思:

电源芯片一般是:

正常电压输出
0电压或者低压输出(高温或者短路下,例如7805就是这样)
高阻,这是猜测,估计这个芯片在高温或者短路下,输出的是第三态(从总线芯片引申而来),也就是高阻的状态;

至于latch和independent of,已经有了锁存,不受....影响的意思了;

结合上下文,把隐含的意思补齐,就有了译文;

科技英语的翻译的难点在于技术上的理解而不在于英语;

科技英语的翻译的技巧在于:

调整语序,补齐隐含的意思,或者删除多余的话,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重写一遍;

飞船兄的译文功力已经很深厚了,但是拘泥于原文了;

网友A:
俺译文出错的原因分析,

一般现在时的被动结构是:is(am,are)  done
。。。the fault status flag is set logic Low.
                      主     谓      宾
但在这里:is set
set动词变化的三种‘现在’,‘过去’,‘分词’的变化都是一样,所以从语法上是没有办法看到:故障标志曾经被执行过的动作现象。只能从上下文的意思去推测,或者从语感上判断。
终于发现有一蛛丝马迹independent of是:所有格结构不包含两者都具备的条件(both),所以更加断定了hq_y 大师的译文是非常合理正确!

//从则面也说明了俺的语法的运用远远不够纯熟。

网友C:
可以根据时态一致来判定,很明显要成为2楼的译文,

...and the fault status flag is set logic Low.
............................was set .......//改成这样,表示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