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段话中subscribe 应作如何译?

楼主(2007-08-01):
SCR, ST, BLE, vr, RS
If you find yourself stuck on a problem which this document doesn’t quite address, you may wish to post a message to the avr-gcc mailing list. Most of the developers of the AVR binutils and gcc ports in addition to the devleopers of avr-libc subscribe to the list, so you will usually be able to get your problem resolved. You can subscribe to the list at 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

//----------以下这句话如何译?-----------------
Most of the developers of the AVR binutils and gcc ports in addition to the devleopers of avr-libc subscribe to the list,

其中:and gcc ports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 in addition to?

网友A:
给参考一下,

If you find yourself stuck on a problem which this document doesn’t quite address, you may wish to post a message to the avr-gcc mailing list. Most of the developers of the AVR binutils and gcc ports in addition to the devleopers of avr-libc subscribe to the list, so you will usually be able to get your problem resolved. You can subscribe to the list at 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
如果你发现自已卡在一个问题上,而这个文档没法很好描述清楚,你可以发一个信息到AVR-GCC 邮件名单去。除了订阅名单上的avr-libc库的开发者,还有很多二进制实用工具(binutil)和GCC端口(MCU的IO)的开发者,所以你通常能够获得问题的解决。你能从这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 网址上订阅(开发者的)名单。

网友B:
subscribe: 本意是订阅,从邮件列表中接收到邮件

但是这里是双重含义:加入到email列表并订阅email的意思;这里着重在于先加入后收到邮件的意思。

因为订阅email的时候就把自己的email信箱也加入到了这个list了;

--------------------------------------------------------------------

If you find yourself stuck on a problem which this document doesn’t quite address, you may wish to post a message to the avr-gcc mailing list.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而该问题是这个文档没有明确描述的,你可以发邮件到这个avr-gcc邮件列表。

Most of the developers of the AVR binutils and gcc ports in addition to the devleopers of avr-libc subscribe to the list, so you will usually be able to get your problem resolved.

除了avr-libc的开发者外,大部分的AVR binutils 和 gcc ports的开发者也加入到这个邮件列表,所以通常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You can subscribe to the list at 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

你可以加入到网址为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的这个邮件列表;

---------------------------------------------------------------------

按照顺序翻译下来: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而该问题是这个文档没有明确描述的,你可以发邮件到这个avr-gcc邮件列表。除了avr-libc的开发者外,大部分的AVR binutils 和 gcc ports的开发者也加入到这个邮件列表,所以通常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你可以加入到网址为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的这个邮件列表;

---------------------------------------------------------------------

但是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别扭?

调整语序后: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而该问题是这个文档没有明确描述的,你可以加入到网址为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的这个邮件列表。除了avr-libc的开发者外,大部分的AVR binutils 和 gcc ports的开发者也加入到这个邮件列表,所以通常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

再按照中国人说话的方式改写:

如果你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该问题是这个文档没有着重描述的,你可以加入到网址为http://lists.nongnu.org/mailman/listinfo/avr-gcc-list的这个邮件列表。除了avr-libc的开发者外,大部分的AVR binutils 和 gcc ports的开发者也加入到这个邮件列表,因此,遇到问题只要发邮件到这个avr-gcc邮件列表,通常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

原来有一位大师级别的人物写了一本《英语翻译的技巧》,好像叫钱歌川的,飞船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B:
实际上翻译就是改写的过程;

科技英语只要理解了含义,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关键在于准确无误的表达出原文想要表达的含义;

信达雅3个字:

雅:这个不需要了;
达:流利的中文,不要按照老外的说话方式;因为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不同,这是文化和语言加起来的差异;
信:这个很重要。关键在于技术。电子技术的翻译者,如果不是专家,的确很难做到!

但是专家老板会让他去翻译吗?专家他自己愿意去干翻译这个很有前途的工作吗?不会~~~~~~~~~~所以~~~~~~~~~~哈哈~~~~~~~~

网友C:
hq_y说的非常深刻到位

我现在就是苦于找不到能够做到“信达雅”的翻译者。

其实专家干翻译这个工作正是体现他的价值的地方,看看好的字词典、好的教科书不都是因为专家的主持才得到广泛的认可吗,才能有真正的使用价值吗。

楼主:
上了那个网址后,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If you find yourself stuck on a problem which this document doesn’t quite address, you may wish to post a message to the avr-gcc mailing list.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而该问题是这个文档没有明确描述的,你可以发邮件到这个avr-gcc邮件列表。
Most of the developers of the AVR binutils and gcc ports in addition to the devleopers of avr-libc subscribe to the list,
在列表订阅清单内,除了avr-libc 的开发者外,还有很多的AVR binutils 和gcc ports开发者。

楼主:
其实“in addition to” 这个短语的转义过程很有数学味道,

它转义成:除了。。。。以外。。。。
如果仔细想一想它的原来含义的转义过程的数学原理,就能随心所欲作任意文字翻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