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怎么翻译?

楼主(2007-08-01):
句子:A third pin enables adjusting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th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中的th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
温度系数.

网友B:
是不是这样说的

第三脚能够校准参考电压和温度系数

网友C:
快来哦

温度系数

网友D:
第三脚能够“校准”参考电压和温度系数 ?

网友E:
应该是开启使能的意思,

A third pin enables adjusting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th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中

第三脚使能(开启允许)参考电压和温度系数的调整。
//这个脚起到(禁止/使能)的作用。

A third pin enables adjusting  //第三脚使能调整。

这是修饰adjusting的补语从句 :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th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中

网友F:
这个句子太简单,没难度,iC921 是有意搞错的!

网友D:
A third pin为什么不是the third pin?

我前帖的意思是adjusting不是校准的意思。

网友D:
出处

http://www.symcukf.com/DataSheet/010/1-LM336/2.pdf

DESCRIPTION
The LM236 and LM336 are precision 2.5V regulator
diodes.These voltage reference monolithic ICs operate
like 2.5V zener diodes with a low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and a dynamic impedance of 0.2Ω. A
third pin enables adjusting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th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网友G:
"a third" vs. "the third"

the third是第三个,几个东西按顺序排列,它排第三。
a third另一个,当然既然是third,而不是second,说明在提到这一个时已经有两个是已知的,但不强调它的排名。

网友H:
"a third"表示有一个第三脚;而"the third"是表示第三脚

通常"the third"这种说法是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管脚,而"a third"是在第一次提到这个管脚。

网友E:
看了一下原文,这是一个反遗脚,看电路就行了,文档看不

这是一个经典的并联稳压电路的调整端。

网友I:
haha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