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 leakage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楼主(2007-08-01):
我在PDF文档中经常看到这个英语名词,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Leakage是“泄漏”的意思,Low leakage就是。。。

Leakage常指漏电流。

网友B:
我一般翻译为低泄漏电流

Leakage Current漏电流,为了与Drain Current区分,我一般把前者翻译为泄漏电流,后者翻译为漏端电流。

网友A:
Leakage还可以用来指气体或液体的泄漏

网友C:
原以为没有什么学问,见识了!

引用 网友B: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3楼: 我一般翻译为低泄漏电流

Leakage Current漏电流,为了与Drain Current区分,我一般把前者翻译为泄漏电流,后者翻译为漏端电流。

网友D:
high leakage,do you know

What is bleed off current and leakage current differentiate.

网友E(2007-10-26):
to: 6楼

What is bleed off current and leakage current differentiate.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网友F:
这就是泄放电流与泄漏电流的区别所在

网友G:
泄放电流与泄漏电流的区别?

这下反而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