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and DC Specified and Tested 如何理解

楼主(2007-08-14):
在AD1674 的 DATA SHEET 中看到的这句话  "AC and DC Specified and Tested " 不知该如何解释 希望大虾帮忙

网友A:
指定(/规定/具体)的交流和直流测试

网友A:
若果有上下文,可联系上下关联,再给多一个参考,

指定交流和直流以作测试。

网友B:
就这点东西

FEATURES
Complete Monolithic 12-Bit 10 ms Sampling ADC
On-Board Sample-and-Hold Amplifier
Industry Standard Pinout
8- and 16-Bit Microprocessor Interface
AC and DC Specified and Tested
Unipolar and Bipolar Inputs
65 V, 610 V, 0 V–10 V, 0 V–20 V Input Ranges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Temperature
Range Grades
MIL-STD-883 and SMD Compliant Versions Available

http://www.analog.com/UploadedFiles/Data_Sheets/AD1674.pdf

网友B:
看看全文,应该是指这些意思

The AD1674 is fully specified for ac parameters (such as S/(N+D)
ratio, THD, and IMD) and dc parameters (offset, full-scale
error, etc.). With both ac and dc specifications, the AD1674 is
ideal for use in signal processing and traditional dc measurement
applications.
完整的交直流参数,方便用户使用该器件

网友C:
给出了交直流(参数),并经过测试

Specified 和 Tested 是过去分词,表示已完成的事情。

网友A:
有点晕,请高手指正,

FEATURES
特性
Complete Monolithic 12-Bit 10 ms Sampling ADC
10MS采样转换完成12位A/D单片集成电路
On-Board Sample-and-Hold Amplifier
片上取样保持放大器  //On-Board  是片上吗?
Industry Standard Pinout
工业标准管脚输出。
8- and 16-Bit Microprocessor Interface
8 和16 位微处理器接口  ---(方便) ?
AC and DC Specified and Tested
指定AC和DC作测试  //完整的交直流参数?
Unipolar and Bipolar Inputs
单端和双端输入(差分输入)
65 V, 610 V, 0 V–10 V, 0 V–20 V Input Ranges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Temperature
Range Grades
MIL-STD-883 and SMD Compliant Versions Available

网友D:
TO:7 楼, 平常人大虾已给出正确的译文!

网友E:
呵呵

DC direct comment
AC au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