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学们帮我翻译并 从语法角度 分析一下此句的 结构 谢谢

楼主(2007-08-15):
翻译此句? 请同学们帮我翻译并 从语法角度 分析一下此句的 结构 谢谢。

Although these routines are for the 6502cpu, it
would appear   that one    could generate equivalent routines for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microprocessors, relatively easily,
by following the flow of the algorithms given in the excellent
comments included in the program listing

读到 that one 时有点卡,帮忙分析一下此句结构,纯英语问题,不扯技术。

thanks

网友A:
整理一下翻译:

尽管这些程序适用于6502cpu,但是看上去,任何一个人通过遵循包含在程序清单中的详尽的注释中给出的算法流程,都可以相对容易地生成对于大多数传统的微处理器来说等效的程序。

再整理一下:

尽管这些程序适用于6502cpu,但是,只要遵循在程序清单中的详尽注释给出的算法流程,您可以相对容易地编写出基于大多数传统的微处理器的等效的程序。

网友A:
试试看:

Although these routines are for the 6502cpu,
尽管这些程序适用于6502cpu

it would appear that
但是看上去,

one could generate equivalent routines for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microprocessors,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生成对于大多数传统的微处理器来说等效的程序

relatively easily,
相对容易地

by following the flow of the algorithms
通过遵循算法流程

given in the excellent comments included in the program listing
包含在程序清单中的详尽的注释中给出的

为了精华贴的完整性,版主已将后文的跟贴合并至此处
整理一下翻译:

尽管这些程序适用于6502cpu,但是看上去,任何一个人通过遵循包含在程序清单中的详尽的注释中给出的算法流程,都可以相对容易地生成对于大多数传统的微处理器来说等效的程序。

再整理一下:

尽管这些程序适用于6502cpu,但是,只要遵循在程序清单中的详尽注释给出的算法流程,您可以相对容易地编写出基于大多数传统的微处理器的等效的程序。

楼主:
哈哈

excellent! TKS

电子工程师里面也有英语高手,厉害。

楼主:
哈哈

so one== someone  ,right?

网友B:
看样子LZ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啦。hq_y翻译的确实很到位

谢谢。

网友C:
语法用学吗????无招胜有招!语法是骗人的!

可知道怎么语法最牛?就是没有语法,哈哈。。。。

网友C:
RE:楼主,3 楼翻译已经很准确了,但是有更好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不死抠语法。但是基本的语言现象还是要牢记心里。俺不喜欢看中译本的原因就是翻译出来的东西太不生动,跟原来的作者的思维已经是两回事。

网友D:
向hq_y大虾学习,

it would appear that
但是看上去,  //在这里应该是:这个例程展示。。。

另TO:8楼,不知8楼又想吹什么牛了?

网友E:
外国人说话其实跟中国人说话是一样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大家都被学院派语法家骗了。

网友D:
经过8楼师兄一句话,俺终于熔会精通翻释了,谢谢!

看来俺的悟性不错吧!

网友F:
hq_y的翻译和解释都很好。

9楼对于it would appear that的理解有偏差,hq_y的理解更可信。
注意前文是these routines,不会变成it的,要变就该变成they。

网友A:
谢谢斑竹赏裤,从此不再裸奔~~~~~~~~~

不过裤裤好像穿错地方啦~~~~~~~~

网友D:
哪位高手能用英语思维翻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