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英语

楼主(2007-08-20):
Several death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high levels of
CO2。这里attributed 是归属于 的意思。通常理解的attribute 是属性的意思。

网友A:
恩 我知道了

网友B:
分清词性应该不会搞错的

LZ给的句子中attribute是动词,而做“属性”解释时attribute是名词。

网友C(2007-10-16):
RE

请教:
这句话翻译成:数次的死亡原因是由于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引起。
对吗?

网友D: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归咎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