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isy chain的一段话 不理解??

楼主(2007-08-22):
AI, TI, ST, RS, Multi
Cable breaks are a major problem with this technique. A break between slave 1 and slave 2 prevents all downstream devices from transmitting or receiving data. 从这里:   Other multidrop RS-232 techniques involve prebuffering or boosting the RS-232 output drive (enabling it to drive multiple 5k inputs in parallel).

讲 Daisy Chain 的,这句话   Other multidrop RS-232 techniques involve prebuffering or boosting the RS-232 output drive (enabling it to drive multiple 5k inputs in parallel).
在说啥呀?? 请同学们帮忙 TKS

网友A:
没相好怎么翻译

看起来好像是指一个驱动电路驱动几个输入,每个输入端口的阻抗为5K。
即一个发,多个收。

网友B:
5k似乎是指数据传输率,因为前面有prebuffering和boosting两词

不知multidrop RS-232是一种什么技术,所以不太清楚整句话的含义。

LZ这段话是从哪里抄来的?好像是在讲多结点互联的技术。

网友C:
俺试试

 Other multidrop RS-232 techniques involve prebuffering or boosting the RS-232 output drive (enabling it to drive multiple 5k inputs in parallel

其他的多路RS-232技术,包括预缓存或者加大RS-232驱动能力(使其能够并行驱动多路输入阻抗为5K的端点)

网友D:
RS-232原本是不支持多点通讯的

而仅仅是点到点的双机通讯.
这句话是在解释一种实现多点RS-232通讯的方法,就是prebuffering(预缓冲,缓冲是指电信号的接力装置,和缓存可不是一回事)和boosting(增强)RS-232的输出驱动器,以使其能够驱动多个并联的5KOhm输入(原来的RS-232输入阻抗也是5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