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怎么翻译?

楼主(2007-08-22):
(无正文)

网友A:
灌出饱和电压,吸入饱和电压

楼主:
请问什么是灌出饱和电压,吸入饱和电压?

网友B:
或者拉电流输出饱和压降、灌电流输出饱和压降

拉电流——电流从引脚往外流
灌电流——电流从引脚往里流

网友C:
干脆翻译成高电平饱和电压和低电平饱和电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