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n-In Circui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1):
读ADI OP07 datasheet时看到:

Figure 29. Burn-In Circuit和Figure 33. Precision Absolute-Value Circuit完全一样,但各有各的名字。

http://www.analog.com/UploadedFiles/Data_Sheets/OP07.pdf

网友A:
老化电路?

网友B:
恩,老化电路。

楼主:
根据什么?

网友C:
好象有点难度,研究一下,

网友D:
请IC921把一小段话放上来看看,

楼主:
原文没有什么内容

详细了解,可以打开原帖的链接

楼主:
飞船大概什么时候有结果?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PDF数据手册,原来是电路名称,

这种电种既不是对数电路也不是绝对值电路,单从英语的词转义解释来说,除了用“老化电路”表达外想不到更加合理的了。

楼主:
话虽如此,可是老化什么呢?

网友C:
把电路中R2,R3,D1,D2,用并联画法就能看清楚了!

没啥特别,高保真应用也不会用这个鸟电路作直接级连,俺看着就超级的垃圾,除了用一把火把它烧了还能用来干啥?

网友:
在电路 烧掉

网友E(2007-10-17):
烧机电路----Burn-In Circuit

烧机电路

网友F(2010-01-03):
Burn in circuit 就是用来做BI 测试的电路。
一般就是用来做产品品质的加速测试。常见的如浴缸曲线。

网友F:
上面楼主所讲的:什么烧机电路是不对的,老化还沾点边。
做老化实验……

楼主:
傻了,原来的文件改了。上传!!

网友G:
Burn-in Circuit 应该很多是芯片公司做老化测试时,
一般是做一个星期, 一边长时间加热到可能60度, 用burn-in circuit来输入和输出一些简单波形, 确认各个内部模组都还是正常工作

楼主:
仔细想了想,感觉还是“老化”合适。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选这样的电路来进行老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