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翻译呀?

楼主(2007-09-16):
请教:Quad 2-input EXCLUSIVE-OR gate怎么翻译呀?
本人有以下两种翻译,不知道对不,请指点:
高级或门;
两输入异或门;

网友A:
我觉得是两输入异或门。

网友B:
是的,

是4个2输入异或门

楼主:
TO: 3楼

 3楼,你真厉害,应该就是:是4个2输入异或门 !

网友C:
四2输入端异或门

楼主:
Revert to :

请教:Quad, EXCLUSIVE 在这里分别是什么意思呀?
谢谢!

网友D:
Quad = quadruplet = 四个;EXCLUSIVE OR=异或

Quad 是有关“四个”的前缀,多数与它有关的词与“四”相关。

网友E:
不用那么繁

“四异或门”足矣。

没有不是两个输入的异或门吧?说明是2输入有什么用?!

网友F(2007-11-02):
精确点会更好

我觉得这样子并不繁琐。

该芯片包含四个2输入的异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