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 data bus 时 有个词 Slew Rate?? 啥意思

楼主(2007-09-17):
(无正文)

网友A:
压摆率。就是电压能够最大变化的速率。

楼主:
hehe

TKS
查到 高SR 意味着 高功耗 都是这样的莫?

网友A:
恩,有一定的联系。

网友B:
是有联系,但并非SR大功耗就大

相反,如果频率不变,则SR大功耗反而越低。

原因:过渡电平期间,电耗最大。快速通过,也就小了。
注意1:SR大与高速并非一码事。速度高功耗大是必然的,但SR大并非速度就高。这是对于数字信号而言。
注意2:对于运放,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工作在线性区的,高速意味着偏置电路等有较大的电流,同时,线性区相对于数字信号来说,恰恰是过渡区。

问题问得不错,但应该说明是什么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