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cision, 16-Channel ... 这句话怎么翻译呀?

楼主(2007-09-20):
Precision, 16-Channel/Dual 8-Channel,High-Performance, CMOS Analog Multiplexers。
请教:这句话怎么翻译呀?

网友A:
是什么IC?

网友B:
精密16通道/双8通道,高性能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

楼主:
RE:3楼

请教:
如果翻译成:精密16通道/双8通道,高性能CMOS模拟多路选择开关,恰当吗?

网友B:
一样的。多路复用器就是多路选择开关。

楼主:
RE

谢谢大家!
这个芯片是MAX306,我最近一个产品上要用到的。

网友C:
没看出来这个有什么难翻译的。。。

网友A:
dual没有体现出来,00

网友D:
dual可能是差分信号的意思

网友B:
dual不就是双的意思吗?16通道或者双8通道.

网友A:
我想明白了

是16选1(MAX306)或双8选1(MAX307)模拟开关(更准确地说是“16-1或双8-1多路复用器”)的意思,查看手册,也证实了这一点。

原本以为是一个器件,不想到是两个器件。

楼主:
RE:11楼

高手!
经你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许多疑点迎刃而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