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翻译:SPI/Microwire-Compatible UART in QSOP-16 ?

楼主(2007-09-23):
请教:
如何翻译:SPI/Microwire-Compatible UART in QSOP-16 ?
谢谢!

网友A:
译起来不难,但不知道是指什么,就不好说话了

网友B:
在QSOP-16封装上实现的与SPI和Microwire兼容的UART

Microwire是一种与SPI类似的串行接口协议。

楼主:
RE

这是芯片 MAX3100CEE.pdf 中的一句话,看不懂,所以就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