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al D-type transparent latch; 3-state ....

楼主(2007-09-25):
请教:
这是芯片74AHCT573中的一句话:
Octal D-type transparent latch; 3-state
如果翻译成:八进制的、D型、三态、透明缓存器,对吗?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不是8进制,是8单元

知道“透明”的意思是什么吗?结合原文件解释一下看看

楼主:
RE

翻译成:
八单元D型简单三态缓存器,对吗?

网友A:
给我原始文件链接,OK!

楼主:
RE:5楼

原始文件在这:
http://www.21icsearch.com/searchpdf/download.asp?id=75559

网友A:
试试看

PINNING

PIN      SYMBOL       ___________DESCRIPTION__________________
1          OE        3-state output enable input (active LOW)
低有效三态使能控制输出。所谓的透明,指的就是这里,其意思是,这个信号可以随时控制输出,只要它到来。不必象那些要等待同步时钟到来之类什么的。虽然这个信号的到来可能受其它形式的同步影响,但对这个器件来说,该信号一到来就立竿见影的----就这意思。

2 to 9     D0 to D7   data inputs
10         GND        ground (0 V)

11         LE         latch enable input (active HIGH)
高有效输入锁存。也就是截获电平向高跳变瞬间的输入状态,本质上,它是D触发器的操作时钟。

12 to 19   Q7 to Q0   3-state latch outputs
20         VCC        DC supply voltage

参照原手册,并结合上述解释,可以这样译:

带锁存输入,透明控制三态输出的8位D型触发器  Octal D-type transparent latch; 3-state
这样译,与LE只控制输入而OE只控制输出但又不影响D触发器的状态是很一致的。不知道你满意了没有?

网友A:
没详细检查,有事去了。

有指正

楼主:
RE:iC921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释!我懂了。

网友A:
还必须提醒一下

我将原来的“8单元”改成了“8位”,以表明控制端是对整体而不是对各“单元”单独起作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