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431芯片中的一句话

楼主(2007-09-27):
下面是TLV431.pdf中的一句话:
TLV431, TLV431A
LOW-VOLTAGE ADJUST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S
请教:翻译成:低电压、可调节、精密稳压器,恰当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SHUNT 翻译成“并联式” 指通过与负载分流来实现稳压的

网友B:
是的,必须将“shunt”译出来

并联式Regulater

楼主:
RE:

哦,那就应该翻译成: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式稳压器。对吗!
谢谢!

网友B:
可以吧

不过,并联式放在前面看起来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