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OCSIFADDR 怎么翻译?

楼主(2007-11-10):
ADDR, IO, ev, hd, ic
我是到了公司才接触ARM的,在公司下载了一些arm的资料,内嵌linux系统,在我调试机器的时候在超级终端里面看到如下:

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SIOCSIFNETMASK: No such device
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SIOCGIFFLAGS: No such device
SIOCSIFHWADDR: No such device
SIOCGIFFLAGS: No such device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用翻译软件翻译过,不过觉得不够恰当,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不是一个标准的英文词汇,这是Linux中的名称

你还是到Linux的资料中找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