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阿 好头痛。

楼主(2007-11-13):
到现在 英语的水平还烂的不行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头痛
解决了别的唯独这个不能解决
好头痛

网友A:
让我们一起头痛吧

头痛  头痛   头痛  头痛 头痛   头痛 头痛
头痛  头痛

网友B:
Come here to treat your head ache.

You will feel better.

网友C:
I hate English, but I have no choice.

网友B:
Your another choice is to make a lot money and .....

Then to hire an interpreter like a lot of big bosses do.

网友C:
Maybe...

But if I have already had lots of money, why should I need an interpreter...

网友B:
Good point. But I need a job to make YOUR money, haha....

Good boy, give me some of your share.

楼主:
what should i do then

make money or study english

网友C:
A joke: one side make money, one side study English. haha...

楼主:
i will take your advise

网友B:
It is so easy, make money to pay your English teacher.

网友D:
the better way is find a GF with good english skill.

网友A:
Rome is not built in one day !

it is not your fault.
the problem exist in the system of educantion .

but pactice make perfect!

网友E:
应该有适合你自己的方法的。

学英语也分好多方面,建议你不要非得把自己搞成一个听,说,读,写样样精。
根据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先侧重与一个方面。
如果仅是为了简单的交际,可能只需要用心背下一些常用的句子就可以。
如果是为了工作中看英语资料,就找一下比较难的资料,查字典看明白它,然后再找一份,再看明白它,以我的经验来看,不会超过5次,专业资料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查字典了。

以上是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如果你想成为专家级的,算我没说。
To others:giving a piece of  creative advice  is more useful than jeering.

网友F:
haha

17 floor:

just want to say ,this guy real sucks for his japanese...

adult video actor?Aha?

we should resist all stuff of japan,even include language.

网友:
5楼 平常人 的句子 问题

应该 把下面的 like  改为 as

like 是介词
不能连接 后面的分句 bosses do

网友:
14 楼 edanzg 的句子 错误更加 明显

在 is find 中间加上个 to

变为 在 is to find

也就是 把 find 变为 不定式

网友:
12 楼 ra_rabbit 的错误 也明显

应该 是把  advise  改为 advice

advise 是 动词
advice 是 名词

网友C:
hahaha~~~~~~123654789 is a Cow Man~~~

网友G:
who can help me ?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find a foreign friend
you must speak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ith him

So, I shout loudly I want a foreign friend ,who can help me ?

网友:
Sorry I am not a foreigner .

So I can not help you .

楼主(2007-12-16):
23楼的

i will take your advice!!

thank you!

网友A:
work hard and improve very day

网友H:
fill water

i am stranger here,my first consciousness is filling water.

网友I:
wo yun

ni men de ying yu dou bu cuo a
wo hao xian mu
mei ban fa
wo ye lai yi ba ying yu
hehe
jian xiao le

网友J:
haha

so many people chat here!
i come late!i think  123  is very good  in english!

楼主:
to drp1997

       i think 123 is very good in english

       i think we should say  " is very good at "

网友:
30楼的句子有问题,句子结构错误

i am stranger here 是一个分句
my first consciousness is filling water.   也是一个分句

两个并列的分句要用连词 连接,
因此在逗号那里加上 连词and

网友:
说说英语句子结构

为什么30楼happystar的句子错误呢?
因为happystar的句子当中是用了两个动词 am 和 is,
并且这两个都是谓语动词
他们之间的的关系既不是从属关系(没有从属连词),
也不是并列关系(没有并列连词)
因此必须加上连词and

在英语里面

分句,分句.(错误的句子结构)
主语 动词,主语动词.(错误的句子结构)

因此下面的句子是错误(尽管单词拼写没有错,但是结构还是错了)  You go home,I go to school.

主语 动词,主语动词ing形式.(正确的句子结构)
主语 动词,独立主格.(正确的句子结构)
分句,连词(例如and if but so 等等) 分句.(正确的句子结构)

网友H:
re 123654789

thanks for your advice.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your opinion

网友J:
hehe

to ra_rabbit:thank you for pointing out my mitake!
to 123: you have been a teacher here!

网友J:
hehe

thank you !
123,go on!
can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to improve english ?
especially in spoken english!

网友:
haha !!!

You can marry me.
I am a beautiful girl.
I will teach you every day with my pleasure.

网友:
I also work in Tian He district,Guang Zhou.

网友:
alice84 请你修改 你在42楼的文字 好么??

网友A:
how to midify it ? ?

网友A:
i know .but which word i should modify?

网友:
删除 42楼的所有文字 就OK 拉

网友J:
hehe

is it mean"打死也不信"?

网友K:
I find my english is very low!help me!

楼主:
to all the people besides you

网友L:
here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app_notes.asp?family_id=604

网友L:
just because you must know MCU applications

in Automation engineering fields, MCUs are the basic elements to control various systems.

网友M(2008-01-24):
头疼

继续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