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 用英文怎么说~~~~~~

楼主(2007-11-23):
流水灯 用英文怎么说~~~~~~?

网友A:
color light ??仅供参考

网友B:
说老实话,我不太清楚中文中“流水灯”的具体含义,请LZ解

如果是循环点灯的意思,英文可能是Roll over sth....

网友C(2007-12-30):
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D:
LED blink

如LED blink codes
可以在网上查到

网友B(2013-03-14):
引用 网友E:
water lamb

水羊?

最近水猪正火,又出来个水羊搅局?

网友F(2014-07-06):
sequentially illuminated LEDs (循环照明灯)

网友G:
看你用什么灯。

网友H(2014-09-04):
我到一家公司面试就碰到这个问题的翻译,还真不知道怎么确定翻译这个,
我就用LED替代了,显然是不恰当的。

什么叫流水灯,就一个灯珠、或贴片放在那里没启动还不能称呼为流水灯,
于是就写了  flowing LED.

网友I(2014-11-26):
基本都可以,流水、跑马、Blin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