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on-building connections电路中具体指什么?

楼主(2007-11-28):
(无正文)

楼主:
注释的时候加了一个括号(grounding instabilites)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注释跟building-on-building connections有什么关系,原文是来讲差分信号线需要使用的场合,其中之一就是用在building-on-building connections上。

楼主:
For purposes of illustration

following is the context.

This is best implemented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extremely long signal runs(amplitude loss and potential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ce),This includes   building-on-building connections (grounding instabilities) or an expected lossy situation in a shorter signaling run.

网友A:
following is the context?

楼主:
原句是这样的

This is best implemented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extremely long signal runs(amplitude loss and potential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ce),This includes   building-on-building connections (grounding instabilities) or an expected lossy situation in a shorter signaling run.

网友B:
帮你查了一下 Google

http://159.226.42.46/epolyglot/doc/20040124_003.doc
央视新楼的设计说明中有一句话:
BUILDING ON BUILDING/ BUILDING OVERLAPPING
建筑摞着建筑/建筑重叠

综合你的原句,我猜可能指的就是这种重叠的建筑间的连接(因为重叠,部分建筑可能没有良好的接地系统)。

楼主:
我的理解

有可能是隔离的系统,两块电路板(building on building),没有公共的地。

我估计是这样的,7楼,你好。谢谢你的帮助,不过这段是在描述高速信号,所以我想应该不是那么大的东西,涉及到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