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andom play与shuffle play区别。

楼主(2007-12-01):
刚找了音响的英语词汇,说两个都是随机播放。

楼主:
有点理解,
shuffle play是不会重复的,任意的播放歌曲。
random play是有可能重复的播放一首歌曲。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2楼说的有道理,但我不敢肯定。2楼的说法有具体出处吗?

我在字典里找到这样的两个有关的解释:
1) mix together; jumble.
2) Games. To mix together (playing cards, tiles, or dominoes) so as to make a random order of arrangement.

根据上面第2种解释,我才说“2楼说的有道理”,这是因为纸牌是不会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