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翻译句子

楼主(2007-12-09):
BLE, ST, ck, mb, TE
The MCU will clock out just the payload data at a suitable rate (ex. 10kbps).
句子中的clock out怎么翻译?
To enable the demodulator to re-generate the clock, the preamble must be 8 bits toggling hi-low, starting with low if the first data bit low.
句子中preamble和preamble怎么翻译?
谢谢!

网友A:
clock out你就翻译成输出行了吧,preamble是前导的意思

前导用来通知你的接收器,数据就快来了,你要做好准备...

好象我们跑步时指令员会喊:“各就位,预备”这个就是前导。

另外我们常用的“我数到3,我们就……”这个数123的过程就是同步,
让大家跟上节拍。对于数据传输,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类似的方式。

楼主:
谢谢computer00的详细解答!

忘了问 toggling hi-low怎么翻译.

网友A:
就是高低变化,

如果第一位数据是0,那么前导就是8位的01010101,如果第一位数据是1,那么前导就是10101010。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形象呵

    不过感觉clock out还是应和时钟有关系才对,所以第一个句子我感觉不仅是描述了使用“合适的速率”输出数据,还描述了数据输出是在一个时钟信号的驱动下(数据位在什么时候更新之类的机制需要确定)按位输出的。呵呵,因为看到这个就让人想到了SPI总线之类的时序图,所以做以上理解。
    preamble是前导码的意思,一般同步通信时还会有同步码(sync word),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很容易让人糊涂。我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前导码一般是为了收发方进行时钟同步用的,这个在以太网通信上好像是最典型的,根据一连串的高低电平交替变化,收方可以确定发方发送数据所依据的时钟信息(相位,频率),收方接下来就可以用这个时钟信息对后续接收到的信号进行采样了;一般在时钟同步上后,在发送数据前会发一个同步码,这个同步码标识一次数据传送真正开始。
    在第二个句子中“preamble"后好像直接跟着就是数据了,这样的话它就既是前导码也是同步码了。
    所以我对这个劳动场景的描述是这样的:由发送方带头喊号子:“1,2,3,1,2,3,1,2,3”,接收方默记下节奏和音准,这样就确定整个工地上工作的节拍,接下来发送方沿用这个节拍喊了句:“传给你几块砖头,接住呵!”,这就是同步码,接收方明白传递砖头的活又开始了,就带上手套,每个节拍接住由发送方扔过来的一块砖(数据位),直到发送方手里没砖了,这时可能是由发送方按节拍喊了一句特殊的话(或者不送砖也不出声一段时间),接收方知道这次接收过程结束了。
   当然,我说的这个场景也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场景,这个是TI 的无线模块CC1100的通信模式。说了半天其实只说了两种同步:位同步(preamble实现)和字节同步(sync word实现),其上应该还有一些复杂的帧处理的过程。
   呵呵,乱说一气,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