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urn-to-turn fault and turn-to-ground fault怎么翻译?

楼主(2007-12-09):
Based on the WT theory,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and effective technique for detecting an internal fault of power transformers, including the turn-to-turn fault and turn-to-ground fault.
句子中的the turn-to-turn fault and turn-to-ground fault怎么翻译?
谢谢!

网友:
让我来尝试没有字典的翻译,

如果正确那么我还没有衰老 且**力还好,反之则人老珠黄

turn 可能是变压器 匝 的意思

Based on the WT theory,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and effective
基于         WT   理论,这个论文 呈递    一个**   和 有效 的

technique for detecting an
 技术(文件),作为  检测    一个

internal fault of power transformers, including the turn-to-turn
电力 变压器    内部     短路      , 包含       匝匝 之间的短路

fault and turn-to-ground fault.
       和   匝 对地 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