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安装

楼主(2007-12-26):
我的软件在台式机上安装没有问题,但是在笔记本上安装完成后,当打开文件时,老是提示要我输入密码?谁知道,请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装的哪个版本?

网友B:
系列号输错了吧!

以前也遇见过此类问题,记得是系列号输错了导致的!重新输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