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翻译diode-clamped?

楼主(2008-01-10):
All inputs are diode-clamped to minimize transmission-line effects.
请问怎么翻译句子中的“diode-clamped”?
谢谢!

网友A:
好像是二极管嵌位吧

网友A:
谷歌翻译的结果:

所有投入都二极管钳位式,以减少传输线的影响。
----------------------------------------------
修改一下就行了:

所有输入信号都被二极管钳位,以减少传输线的影响。

网友B:
minimize transmission-line effects

译成"最小化传输线效应"可能更贴近原文
另外个人认为"diode-clamped"在这里并不是被动语态(被动语态表示感觉应该是All inputs are clamped by diodes),翻译成"所有输入都是二极管钳位的"更准确些

网友C:
diode-clamped在这里是形容词

clamped by diodes由构词法构成的形容词就是diode-clam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