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句!

楼主(2008-01-21):
All input pins are 3.3v tolerant.It can take up to 3.6v

网友A:
所有输入引脚都是耐3.3V的,并且可以抬高到3.6v

网友B:
It can take up to 3.6v

最高可以承受3.6V

网友C:
所有输入引脚都是耐3.3V的,并且可以达到3.6v

网友D:
所有的输入引脚的耐压是3.3V最高承受的耐压是3.6V

楼主:
Gtg

耐压通常指的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的峰峰值?

网友E:
最好讲明一下出处

楼主:
Re

我在介绍一块芯片Datasheet里面的

网友E:
这……这样不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