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协议有一句,想了老半天还知道怎么翻译,大虾帮帮忙好

楼主(2008-02-02):
Data (SDATA signal) can be clocked in at either the rising or falling edge of DCLK

自己翻译的总觉得很别扭,
各位给点意见哇。

网友A:
DCLK处于上升沿或下降沿时,DATA上应该是一个稳定电平

DCLK处于上升沿或下降沿时,DATA上应该是一个稳定电平。

如题是为了防止发送或者接受错误的数据。

楼主:
can be clocked

多谢楼上,
can be clocked 设定为clocked?这个不好理解。

网友B:
re

"clock in"意思是开始工作。
“Data (SDATA signal) can be clocked in at either the rising or falling edge of DCLK”
这句话直面翻译的意思是数据在DCLK上升沿或下降沿开始工作。

也就是说在DCLK上升沿主机采集数据,下降沿主机传输数据

楼主:
,,

多谢楼上,
老外怎么用这么个词?

网友C:
Can be clocked ... —— 这是个被动语态,clock在这里是动词

Can be clocked in... 意思就是“可以被采样进入...”

整句话的意思是:在DCLK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数据可以被采样进入。

这句话的关键是把Clock当成动词看待,剩下的事情猜也能猜出来了。

网友B:
只能说我们的英语不地道。

这个也没法子说。我看英文**的时候感觉自己能看懂什么意思,但是让我翻译汉语就不是那么好了。

网友D:
差不多就是 读入的意思吧

在dclk的上升或下降沿,数据能被可靠读入

网友C:
数字系统中时钟是一切动作的推动力

既然 Clock 是驱动数字器件运行的源头,把Clock当成动词就不奇怪了。

楼主:
多谢各位,

领教了,
happystar 好像做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了,

网友E:
试试看:

“Data (SDATA signal) can be clocked in at either the rising or falling edge of DCLK”

==========================================================
数据(SDATA )可以在时钟(DCLK)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一个时钟一个bit地移位进去;

clock:在数字技术中是时钟;
在英文中还有秩序、顺序、定时等等含义。
在这里强调的是,顺序的、顺着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一个时钟波形一个bit数据往里输入,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里要发挥一下想象力:

数据连绵不绝的,就象时钟的波形一样踩着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移位到存储器(或者其它设备)中;

这种“象”是中文和英文的差异;
当然中文也有中文的“象”

但是英文中的单词,有他的基本含义;
例如:俺当时背单词,spring,有:春天、喷泉、弹簧的多种含义;
好像这3个含义之间没有什么观念,但是,俺后来通过联想发现,在英文中,spring有一个基本的象:被压住再反弹;

春天:被冬天压抑住,然后反弹,万物复苏;
喷泉:从地下突破障碍喷出地面;
弹簧:被压住再反弹;

===================================================
结合专业知识就不难理解clocked in的含义了;
至于怎么翻译?
随心所欲,重新按照汉语的习惯写一遍好了;
只要能表达出来准确的技术内涵,文字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可以使用各种修辞,以及各种语法,不一定要跟原来的语法一样;
反而不需要逐字逐句的翻译;
因为汉语没有相对应的那个“象”。

======================================================
参考平常人的翻译,吸收“采样”的内涵:

数据(SDATA )可以在时钟(DCLK)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被采样并一个时钟一个bit地移位进去;

网友F:
楼上的解释详细

联想的不错

网友E:
天冷了,呼叫ic921给俺加条裤子~~~~~~~~~~~~

网友G:
锁存进入

楼主:
,,

hq_y 解释很详细,如果不是常用英语的人可能不会注意这些。
发现英语也很生动,以后看到单词也会这么联想。

14楼的理解又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嘿嘿,感觉都不如俺的翻译

可以翻译为锁存,但本意也还是‘稳定’
移位进入则属于借题发挥的翻译了,因为这一段下面自然有一段关于移位的描述,‘DCLK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本身已经带有一定的移位和锁存的含义了。

呵呵,自鸣得意一把~~

网友E:
哈哈,俺也自鸣得意一把~~~~~~~~~~~

回16楼:

“移位进入”不属于借题发挥的翻译,而是妙手偶得,浑然天成;
为什么:
移位进入 = clock in;

稳定才属于借题发挥;
采样、锁存也都是借题发挥,把隐含的意思发挥出来;

网友H:
同步进入

感觉翻译为同步进入较好,因为CLOCK有时间的概念,没有移位的概念

网友E:
CLOCK应该有多个含义

在数字电路中,有序列脉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