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Regulator Diodes 怎么翻译呀?

楼主(2008-02-15):
请教:
Current Regulator Diodes 怎么翻译呀?
翻译成:电流调整二极管 ,对吗?

下图是 Current Regulator Diodes J500 的资料:

网友A(2008-03-23):
这个东西LZ自己在一楼时就翻对了!

这个管子是搞电路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器件之一,即稳流二极管,英语称为 Current Regulator Diodes 。
因为该器件只有两根引出脚,所以一般不加区分地把它称为二极管(实际上的二极管只有一个简单的PN结),而它是一个集成电路,属于器件类。它的用法,是串联在被控电流的回路中,使回路电流始终保持If值。
另外,从字面上翻译 Current Regulator Diodes ,翻成电流调整二极管也是正解。
相应的例子,对稳压器件我们有:Voltage Regulator Diodes ,即稳压二极管(也可称为电压调整二极管)。有时也称为 Zenor Diodes ,即齐纳二极管。但是,这种管子不是集成电路,而是一个简单的PN结。使用时,是与被稳压的负载回路相并联的。
此外,还有一种三端(或多端)器件是集成电路,有稳压电路和稳流电路。所以不会叫做 xx三极管了,而是叫做 xx器件了。如:三端稳压器、三端稳流器等,相应的英语写作:(Three Terminal) Voltage Regulator、 (Three Terminal) Current Regulator 。

网友B(2008-02-15):
整流二极管

网友C:
你们有什么意见?

那么小的电流?请楼主给出原文链接

楼主:
RE

iC921 老师,你好!
你说的太正确了!

原文链接:http://datasheet.**/pdf/3609_VISAY_J500.html

网友C:
根据datasheet,应该译作“限流二极管”

当电流达到一定的限度时,它成为恒流二极管,可以视为一种保护性器件,不知道你是怎么接触到它的?

另,根据文件,应当有个应用笔记,但无法找到~

这个东西比PTC好一点,反应要快,不存在PTC要等待温度上升的时间问题,这个东西对我们也有用。但对于我们来说,它的电流还是小了一点,电压更大一些更好。

谢谢楼主!

网友C:
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有点经典

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应用上也有一定的意义,还是我回来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经考虑加个裤子吧。

网友C:
这个东西可以

用于光电耦合器,固态继电器等的输入级

Peak Operating Voltage比普通恒流二极管要高一点,50V~95V的压降,属于高压系列。

楼主:
RE

Teacher iC921 ,how are you!

你真是太高了!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你说得非常正确!

这个器件使我们总工介绍给我的,但他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今天听你一讲,我毛瑟顿开!

再次感谢你的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C:
呵呵,言重了!

我不过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尝试一下。

其实一楼也没有什么错,稍为改进一下应该就OK:根据稳压二极管的概念,Current Regulater Diodes完全可以译成“稳流二极管”,既然如此,我看也和“恒流二极管”差不多。如果一定要理解成限流二极管,则应用电流应当小于额定值,是起保护作用为主。由此可见,器件的实际作用或应用环境,也能决定它的称谓。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RE

楼上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但J500系列这么小的电流,叫做 整流二极管 确实觉得不妥。还是理解为限流二极管更通顺些。
呵呵,可否?请大家抛砖!

网友C:
我的意见,大致如此

网友D:
电流调节二极管

网友D:
稳流二级管

网友D:
应该是个调整电流的东西

网友E:
稳流二极管

网友C:
mm知道来电了吧?

上街回来那么有劲?

网友D:
来电了吧?

一直都灯火通明的.

楼主:
RE

never Power off!

网友F:
RE

整流二极管

网友G:
电流源,恒流二极管。

网友H(2008-03-27):
恒流源

我觉得像是个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