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you know what is the "legacy-free" PC revolution ?

楼主(2008-02-22):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microsoft.com:

The "legacy-free" PC revolution will eliminate not only legacy connection ports such as serial, parallel, and PS/2 but also legacy expansion buses such as ISA and PCI in mainstream PCs.

It seems that a lot of old familiar interfaces will be removed in the new PCs.

网友A:
翻译一下

你知道什么是消除PC包袱的变革吗?
以下摘自微软公司:
在主流PC上要实现消除PC包袱的变革,不但将要淘汰传统留下来的连接端口,比如串口、并口和PS/2接口等,而且还要淘汰遗留下来的ISA,PCI等总线扩展接口。
看来在主流PC上,许多我们熟悉老式接口将要升级啦。

网友B:
以下摘自Microsoft网站?

网友C:
oh

if this is realy,How to connect one device with PC to communicate?

网友A:
re

i think that Microsoft company will also develop a device which used for converting this new interface to other ports such as serial port.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communite with PC with RS232,so you can connect port to this new device.

网友:
楼上的英语应该修改
1 . 把which used
    改为which is used
2 . 把  communite
    改为communicate

3 . communite with PC with RS232,   (两个with  ???)

引用 网友A: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6楼: re

i think that Microsoft company will also develop a device which used for converting this new interface to other ports such as serial port.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communite with PC with RS232,so you can connect port to this new device.

网友D:
123英语那么厉害

来当俺们老师吧

楼主:
Maybe the legacy interfaces can be virtualize

 by the new one. The typical examples are virtual serial port and virtual parallel port over USB. The old applications can still use these virtual devices as if there were still in the system. Thus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legacy interfaces is not a matter of hardware, but pure software drivers.

网友E:
It is not the matter of how to integrate legacy device.

It is the matter of who makes the standard. It is the matter of who makes money. It is the matter of who controls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