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 Protel DXP 打开 Protel 99se 画的PCB时,出现了如下的语句:

楼主(2008-03-09):
在用 Protel DXP 打开 Protel 99se 画的PCB时,出现了如下的语句:
Board has 1 Solder Mask Expansion Rule(s) and 1 Paste Mask Expansion Rule(s)
Convert rules targetting a single pad to pad settings ?
(参考图片见下图)

请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呀?请前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上回译得不准,准确的说:

Solder Mask Expansion Rule(s)指定了阻焊的绝缘“绿油”距离焊盘边沿的距离,此值为正则绿油躲开焊盘,如果为负,绿油将会覆盖焊盘,只有裸露出来的焊盘部分能焊接。

焊贴片元件的过程是,在焊盘上印上牙膏状的焊锡,用胶水把贴片元件粘到PCB板上,再放进回流炉子里熏烤。Paste Mask Expansion Rule(s)指定的就是所印锡膏的大小,一般设为0,这样印好的锡膏跟焊盘一样大,设为负当然就能节省锡膏。

网友B:
随便说说

没有用过DXP 不过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布线规则设置冲突了
好好看看那个地方的选项吧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Board has 1 Solder Mask Expansion Rule(s) and 1 Paste Mask Expansion Rule(s)
但我译这句总觉得译不好:Convert rules targetting a single pad to pad settings ?

楼主:
RE

Thanks deeply to every teacher for your help!

网友A:
板上有一个焊料掩膜规则和一个助焊剂掩膜规则,是否合并为焊盘属性?

楼主:
RE

谢谢5楼的老师!
你说的话确实是很专业!
请教个问题:焊料掩膜规则、助焊剂掩膜规则,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RE

7楼的老师: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确实是专业之语!

网友C:
同意7楼的译释

发给裤子一条!!

to myic200610:愿你们Q上,但一般情况下不妨多来灌水,这样我们可以分享你们的成果和快乐。

网友C:
哈哈,库房积压严重

促销中~

网友D(2008-06-07):
没有用过DXP 不过现在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