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3-19):
有那位大虾知道有没有专门的电子方面的翻译工具啊?
请告知!Thank you!

网友A:
机器翻译不如人工翻译

翻译这个活儿,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那个机器(程序)翻译出能让人满意的作品来。原因就是,**不光是文字的排列和组合,还包含有文化的内涵。而文化是无法用一种固定模式,将两中文字中的文化来一一对应的。
所以,想用专门翻译工具来获得满意的译文,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如果谁知道有这样的好软件的话,本人也想知道。

网友B:
先使用谷歌,然后调整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

2楼说的有道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