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break-before-mak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20):
详细内容是
Both parts feature break-before-make switching action
(2ns) with tON = 50ns and tOFF = 40ns at +3V. The digital
logic inputs are 1.8V logic-compatible with a +2.7V to
+3.3V supply.

网友A:
先断后合。

网友A:
答案:看书学习

楼主:
大哥我实在是不懂啊

Rail-to-Rail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鬼”对“鬼”,呵呵,玩笑。

就是信号可以几乎到达正负电源,正负电源就象两条轨道,所以叫“轨对轨”。

楼主:
多谢, 呵呵,要多多向你学习

多谢, 呵呵,要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A:
还是多多向书本学习,然后自己实践,最后做到自我学习。

网友B(2008-05-13):
不同的意见

Rail-to-Rail  怎么好像是 尾对尾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