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老乡,我分享难题来了

楼主(2008-03-27):
TI, IO, ic, AN, App
我在翻译CANopen的介绍资料时碰到这样的长句:
Implementation aspects or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however may require to switch off or to read only certain application objects whilst being operational (e.g. an object may contain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during execution).
然后翻译成:
然而执行状态或应用状态机也许要关闭或者只读取某些应用对象同时进行(例如某个对象可能含有在执行过程中不能改变的应用程序)。

便晕倒过去。
<hr>
我自己都看不过眼,请大伙支招,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句子是病句,支持一下,存在两种意思

Implementation aspects or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however may require to switch off or to read only certain application objects whilst being operational (e.g. an object may contain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during execution).
执行状况或者应用状态,机器仍然有可能需要去切断或以只读确定应用对象,当正在操作的(对象)(例如:这个对象可以包含应用程序,但对象在执行期间不能更改)。
-------------------------------------------------------------
执行状况或者应用状态机仍然有可能需要去切断或以只读确定应用对象,当正在操作的(对象)(例如:这个对象可以包含应用程序,但对象在执行期间不能更改)。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
certain 后面不能接名词 application //这是病症。
whilst = while //当。。。的时候。

网友A:
把时间条件提前整理一下,实际意思应该是这样,

当正在操作的(对象)(例如:这个对象可以包含应用程序,但对象在执行期间不能更改)执行状况或者应用状态,机器仍然有可能需要去切断或以只读确定应用对象。

网友:
谁说 certain 后面不能接名词 ????

certain 是一个形容词
后面可以接名词
例如 at a certain time 在某个时间

网友A:
能看明白就行了,所有老外写的也不见得一定的是

正宗的语句,牛津词典上就是这样说的,英语太多例外了。

网友:
我的分析是这样

宇宙飞船 认为这个句子是病句,存在两种意思
源自于
Implementation aspects or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however may require的歧异

我个人认为state machine 之间加上 ,号
变为state ,machine
使state和machine之间没有联系

这个时候or刚好连接两个名词
Implementation aspects
和
the application state
因为or习惯上的用法是 名词or名词

如果没有逗号,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就构成主语
or后面就缺乏一个名词了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使用第一种翻译
执行状况或者应用状态,机器仍然有可能需要去

楼主:
谢谢 飞船 和 789

我这样理解:
Implementation aspects 和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地位平等,是主语;
把however 放在句子前面;
may require 什么?to switch off 或者 to read only certain application objects;
whilst (查了一下金山[连接词,While.当…的时候])being operational;
(e.g. an object may contain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during execution).

state machine - 状态机

网友B:
哈哈,飞船小心

123mm要灭掉你了,嘿嘿~

网友C:
如果能够知道这句话所讲事情的背景,翻译它就不难了

Implementation aspects or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however may require to switch off or to read only certain application objects whilst being operational (e.g. an object may contain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during execution).

先分析一下此句的结构:
主语:Implementation aspects or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动词:may require to switch off or to read only
动作对象:certain application objects whilst being operational

再解析一下各个单词的意义:
aspect: 是个名词,是“方面”的意思
implementation aspects 译作“在(具体)实现的方面”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译作“应用的状态机”
whilst being operational 是修饰前面的 certain application objects,即“当某些应用对象正在运行时”或“当某些应用对象正在被操作时”

接下来是分析整个句子的意义:我认为本句是在讲述为了避免对某一个操作对象的交叉操作,即通常所说的互斥操作;从程序的实现角度讲或具体到某个状态机,当这个程序或状态机所操作的对象正在被执行(操作)时,该程序或状态机需要处于关闭状态或只能进行读操作。括号里的内容是以一个例子进一步注释了前面的说法。(下划线部分使我给出的翻译)

我举个更具体的例子说明上述括号中的内容:假定an object是表示某一个RAM区,这个RAM区可以被加载一段程序(application program)并被运行,当这段程序被执行时,肯定不允许任何其他程序再去修改这个RAM区的内容。

---------------------------------------
最后再大胆地猜测一下,这段话应该是从某个讲述操作系统内存管理或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资料中抄下来的,请楼主确认。

楼主:
请平经理多多指教

我对基于CAN总线的高层应用协议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其中较容易获得文档的CANopen成为我的目标。原文来自CAN in Automation有关CANopen协议的一个PPT(算是CANopen简介),我斗胆翻译其中文字部分(译文在下面提供的链接处,大家有时间不妨过去扔些砖头),由于初次阅读CANopen协议的相关文档,管中窥豹在所难免,虽然苦恼但别无它法。
<hr>
原文叙述的是协议实现的NMT从机状态机处于其中一种状态[Operational]时的特点。

我把简介放在一边,找到CANopen Application Layer and Communication Profile中NMT从机状态机和本句相关的内容,竟发现:
9.4.2.2.3 Operational
In the OPERATIONAL state all communication objects are active. Object Dictionary Access via SDO is possible. Implementation aspects or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however may require to limit the access to certain objects whilst being operational, e.g. an object may contain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during execution.
请注意下划线部分,在简介中展开为“to switch off or to read only”的原意是“to limit the access”。这样一来,我有这样的理解:CANopen的NMT从机状态机的一些状态中可以对从机的某些对象(例如参数或其它)进行修改,但当状态机处于Operational状态时,按协议规定,这些访问就被限制了。
 相关链接:http://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3&page=1&t=2844125&tp=%u6700%u8FD1%u5F00%u59CB%u770BCANopen%u7684%u8D44%u6599

网友C:
再回头看看,发现楼主一开始就说了这是来自CANopen的介绍资

根据10楼的说明,我的译文的整体没错,但“正在被执行(操作)时”可以改为“处于Operational状态时”。Operational可以译作“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