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掉这个while确实造成很**烦

楼主(2008-03-31):
请教,下面的这句话怎么翻译呀?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electronic devices are lying dormant, running their clocks,maintaining internal memories or displaying  their settings,they consume around 40 tera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in the US every year-enough to power a city such as Chicago or London.

非常感谢!

网友A:
试试看: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electronic devices are lying dormant, running their clocks,maintaining internal memories or displaying  their settings,

研究者们说这种电子设备除了时钟、内部存储器在维持工作,以及需要显示设置的时候,别的都处于休眠状态。

they consume around 40 tera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in the US every year-enough to power a city such as Chicago or London.

象在美国芝加哥或者英国伦敦这样的城市,加起来最多只需要消耗大约40W的电力,就能够完全满足这些电子设备一年的正常运行。

网友B:
研究人员说,

电子设备在休眠时,其时钟要运转,维持内部存储或显示其设置, 在美国每年大约共消耗40TWHr的电量——足够为芝加哥或者伦敦这样的城市供电。

网友C:
同意3楼,正解!

网友D:
电子设备在休眠时?

看不出来。看起来lying dormant和running their clocks,maintaining internal memories or displaying  their settings是并列的。

网友A:
呵呵

they consume around 40 tera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in the US every year-enough to power a city such as Chicago or London.
========================================================
没有断好句子:

they consume around 40 tera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in the US every year  -   enough to power a city such as Chicago or London.

网友C:
dormant = Lying asleep or as if asleep; inactive.

网友D:
hq_y的一个关键是将单位译错了

they consume around 40 terawatt hours

网友D:
terawatt

TW, GW, MW, kW, W, mW

楼主:
RE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这句话来自2008年职称英语等级开始用书,题目为:The Price of Idleness
原文如下: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while electronic devices are lying dormant, running their clocks,maintaining internal memories or displaying  their settings,they consume around 40 tera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in the US every year-enough to power a city such as Chicago or London.
借鉴上面的译文,整理如下:
研究者们说,当电子设备处于休眠状态时,其运行时钟,维持内部存储器、显示设置的工作,在美国每年消耗大约 4000M 度的电量 - 足够为芝加哥或者伦敦这样的城市供电。

说明:在一楼漏掉了 while 这个单词,非常抱歉!

再次致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C:

但是如果理解背景知识,仍然能够正确地理解整句话意义。正如我们说汉语一样,也经常省略很多元素、经常不符合语法,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的正常交流。使用其他语言交流,何尝不是如此?

网友E:
学习学习

蛮简单滴

网友F:
我简单翻译就是

电器在不工作的状态下,为了维持时钟,存储器,显示等要消耗很多能量。整个美国的电器休眠状态下的功率是400,000,000,000,000W,相当于芝加哥或者伦敦是用的电量。

估计这个**的目的是告诉大家,在电器不使用的时候,彻底关闭减少电量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