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译一下下啊??

楼主(2008-04-03):
ST, AC, AN, TE, ic
 none of the approaches has kept up with the relentless drive to improve the cost size power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al systems!

网友A:
尝试一下。有上下文和相应的背景材料就好了,至少知道是

在苛刻的要求下,没有一个方法能够使电子系统在成本、尺寸、功耗、性能和可靠性方面得到改善。

-----------------------------
句子中好像在cost size power performance之间缺了逗号????

网友B:
有平常人开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一点

none of the approaches has kept up with the relentless drive to improve the cost size power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al systems!
----------------------------------------------------
当时卡在了the cost size power performance上了;
要是整个句子改成:

None of the approaches has kept up with the relentless drive to improve the cost、size、power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al systems!

就容易了;

先分解一下:

None of the approaches:没有什么方法
has kept up with:满足,与。。。同步
the relentless drive:无止境的驱动、追求
to improve:完善、改善、改进
the cost:成本
size:体积
power performance:功耗
and reliability characteristics:可靠性指标
electrical systems:电气系统

翻译如下:

1、无法满足对电气系统降低成本、减小功耗、缩小体积、提高可靠性指标的无止境的追求。

2、对电气系统降低成本、减小功耗、缩小体积、提高可靠性指标的无止境的追求是无法满足的。

网友C:
不妨考虑一下“has kept up with”的时态

2 电气系统无法满足降低成本、减小功耗、缩小体积、提高可靠性指标的永无止境追求
1 电气系统始终都无法满足人们永无止境的低成本、低功耗、小体积和高可靠性的追求/渴望。

----不一定对哈,但不妨考虑一下“has kept up with”的时态。

none of the approaches has kept up with the relentless drive to improve the cost, size, power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al systems!

网友D:
keep up with的时下译法应该是...

"与时俱进",哈哈~
不信去google一下
由此译为:
对于改善电子系统成本、尺寸、性能及可靠性的无止境的需求,这些方法中没有一个是与时俱进的。

网友C:
与时俱进是不错,但在此很离谱

楼主(2009-02-27):
同意三楼的说法

无法满足对电气系统降低成本、减小功耗、缩小体积、提高可靠性指标的无止境的追求。

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