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Regulator for Switching Supplies 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8-05-21):
在ADP3301.pdf中有这么一段话,如下图所示:
请问:
其中的   Post Regulator for Switching Supplies (图片中带下划线的)  是什么意思呀?

非常感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未命名.jpg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后级稳压

网友B:
后(级?)调整器

Post Regulator for Switching Supplies
开关电源后(级?)调整器

网友B:
2楼是对的, 开关电源后级稳压器

楼主:
RE

请教:Post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呀?做 后级 理解对吗?

网友C:
可翻译为 二级稳压器。

先用开关电源稳压,但是开关电源的噪声、响应速度等都没线性的好,但是效率高。
然后后面再接一个LDO的线性二级稳压器,这样噪声小了,响应速度也快了。并且总体效率还比较高。
如果直接用线性降压器来降压就不划算了。

楼主:
RE

Teacher Computer00:
Thanks deeply for your nice help!

网友D:
由串联稳压器输出的开关电源

00说对了一半,我得补充一点。

这种电路当然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设,但同时也兼顾/利用了串联稳压器快速和电压稳定的特点。

最突出之处是,对于多电源输出,这种电路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不一定与LDO有关,因为在LDO出现之前,这种电路就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