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中一句话,不解

楼主(2008-06-07):
AN, ST, RS, vi, RSA
The comfortable FIFO buffer allows a fast and convenient data transfer from the host to the contactless UART and vice
versa.

vice versa怎么翻译?

网友A:
反之亦然

网友A:
看看谷歌的翻译

舒适的FIFO缓冲区,允许快捷,方便的数据传输由主机,以非接触式的UART和反之亦然。
--------------------------------
佩服一下自己,脑子反应速度还是蛮快的,呵呵

网友B:
呵呵,LS的建议好

翻译可不光是把单词原样的翻译成中文词组就行了,还要尽量根据中文的习惯尽量口语化、通顺化、贴切化

否则也就只是机器翻译的水平了

网友A:
哈哈,那是谷歌的翻译啊

楼主:
谢谢,这么多高手啊,哈哈

网友C:
英汉计算机大词典

英汉计算机大词典:
vice versa
adv.反过来也是一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