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贴 用英文怎么说呀?

楼主(2008-06-23):
sd, AN
请教:
好贴 用英文怎么说呀?

Thanks deeply!

楼主:
RE

哈哈哈哈哈,回答太妙了!!!
但却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 贴 的英文单词是什么?

楼主:
RE

楼上的答案好!
理由如下:
如下图,在金山词霸的每日一贴中找到了答案,呵呵!

网友A:
6楼的Tip是贴士的意思,而贴士是香港人的音译

用普通话解释,Tip的意思是“提示, 技巧”。

所谓的“每日一贴”,使用的是贴士的译法,与LZ的意思无关。

说实话LZ写了错别字,应该是“好帖”,是巾字边,不是贝子边,6楼这是将错就错呀。

网友B:
7 楼正确

tips 是“提示”的意思。不能回答LZ 的意思。LZ的贴有两个词的。

LZ 意思中的贴,有在 “技术交流中开一贴” 中‘贴’是新贴,那用 thread,
如果我回答了(在里面跟贴),那叫 post。

网友(2008-09-06):
怎么这么老的帖子还没有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