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句话是啥意思?

楼主(2008-06-23):
来自SN7407.pdf中的一段话, 如下图所示:
请教:
其中下面的两句话是啥意思呀?

 High Sink-Current Capability

 Open-Collector Driver for Indicator Lamps and Relays

非常感谢!

网友A:
RE

低电平驱动能力强

集电极开路输出,适合驱动指示灯或继电器

网友B:
High Sink-Current Capability的字面意思是:

高的灌电流能力

意译为:低电平驱动能力强
是合理的

网友A:
如果你直接译为“高的低电平驱动能力”,可能会误解

误解成  “高的低电平”,那变成啥意思了?

所以我翻译时把“高的”放后面去了。

网友C:
看看这个译得如何,

High Sink-Current Capability //强劲的吸收电流能力。

楼主:
RE

谢谢各位前辈精彩的指点!我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A:
6楼的翻译看着别扭……

网友D:
一个站在顶峰,一个站在半山腰,

境界不同而已,后生仔,慢慢努力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