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文就是这样了

楼主(2008-06-26):
它的上下文是在讲不同输出设备的坐标标映射,显然不是在讨论值多少钱,而是在讲变换后坐标值的大小.但是具体该怎么翻译才比较准确呢?

网友A:
还是看原文的上下文比较好,怀疑是在讲实现什么技术的价

因为它用了real money这个说法,怀疑是在讲实现什么技术的价值。

网友B:
。。

估计是“在实际情况下”的意思。看上下文。

楼主:
其实这是一节的标题,整个小节内容如下:

现在开始探索像素和真实世界度量单位之间的关系。假设你画一个长和宽均为100像素,且距客户区(或打印机页面上的可打印区域)左上角100像素方形。

HundredPixelsSquare.cs
代码略...

屏幕上的这个方形是多大呢?在打印机上又如何?它是正方形吗?
显然在没有实际运行这个程序之前,这个方形在屏幕上会是多大并不楚,至少在这个方形尺寸和屏幕尺寸的关系上是这样。当前普遍使用的最小视频显示是水平640像素,垂直480像素。在这样的显示器上,这个方形大约是屏幕宽的1/6,高的1/5。然而视频显示目前可以高达2048×1536像素左右,此时所画方形与整个屏幕的比例更小。
知道视频显示的分辨率或是dpi(点/英寸)很好。不过,虽然此概念在打印机上得到了完善的定义——它通常是印在打印机的包装箱上——在视频显示器上却不那么明确。想想看,视频显示器的dpi分辨率依赖于两个尺寸:显示屏幕的物理尺寸(通常是其对角线的长度)和相应的像素尺寸。
十分令人迷惑的是,后一个尺寸经常被称作视频显示器的分辨率。在SystemInformation类中,对应的条目称为PrimaryMonitorSize。如果你打开系统的“显示属性”对话框,然后选择“设置”标签页,此像素尺寸称为“屏幕分辨率”,这也是我要使用的术语。
当今的视频适配器大约可以有六七种不同的屏幕分辨率设置,并且显示器可以有不同的尺寸。这样组合起来就会有不同的每英寸点数(从40dpi到180dpi)。
我在计算相应dpi时假设了实际的显示区域比标称的对角线尺寸小一英寸,并且其长宽比(aspect ratio)是4:3。这样,其水平和垂直分辨率是相等的——其实是非常接近,可以认为相等。
因此,如果你在21寸显示器上使用1600×1200视频模式,100像素的方形大约是1英寸。但它也可能小到1/2寸或大于2寸。Windows不知道你的显示器有多大,所以它不能确定具体的分辨率。即使它知道了你的显示器尺寸,当你连接了投影仪又将如何?
关于视频显示的关键问题是文字的可读性。因此,Windows忽略了屏幕点数和显示器尺寸,而让使用者决定屏幕分辨率。
我已经提到过“显示属性”对话框。其“设置”标签页允许你改变视频显示设置(注意本文的叙述是基于Windows 2000,其它版本的系统会稍有不同)。设置页面上还有一个“高级”按钮。该按钮本质上是让你以每英寸点数选择屏幕分辨率。系统字体假设为10磅(points)。(字体尺寸是以磅来度量的,在计算机字型中是1/72英寸)。你选择的对应于10磅字体的像素尺寸暗示了以dpi为单位的显示分辨率(实际上是用户来指定分辨率的数值)。
例如,默认的系统字体称为Small Fonts。该字体的字模为13像素高。如果该字体假定是10磅大小,那么13像素对应于1/72英寸,显示分辨率是96dpi。
小字体的通常替代品是大字体,它有16像素高。如果这16个像素等于10/72英寸,那么显示分辨率是120dpi。
顺便提一句,Windows系统的默认字体并不是Windows Forms程序中通过Font属性访问的默认字体。Windows Forms的默认字体更小,大约是8磅。
大字体和小字体并不是仅有的选择。通过选择列表框中的“其它”,可以手工调节并选择足够大的字体(相当于480dpi)或足够小的字体(19dpi)。
简单的结论是,你自己选择一种可读的系统字体。Windows假设它是10磅字体。这样就暗示了以dpi为单位的屏幕分辨率。
通常,你所选择的字体的物理尺寸要比其磅值暗示的大一些。当人们阅读印刷品时,距离约为一英尺;而看显示器的距离约为两英尺。
老练的Windows程序员或许对我的数据来源感到好奇。其实我是引用了TextMetric域tmHeight(小字体为16,大字体为20)减去tmInternalLeading(分别为3和4)。tmHeight适用于确定行间距;tmHeight – tmInternalLeading指出了转换为像素数的磅尺寸。令人迷惑的是,Windows Forms的默认字体有一个Font.Height属性,它报告了相近的值:小字体为13,大字体为15。但这是一个行间距值,与tmHeight兼容。Windows系统字体是10磅,而默认的Windows Forms字体是8磅。

楼主:

感觉"gusto"的翻译比较靠谱
但是怎么翻译比较正式/准确呢?

网友C:
整篇都是中文,没见上下文,俺给参考一下:

How much is that in real money?
真正的价钱是多少?

网友D:
估计老外口语化了~~~~~~~~

How much is that in real money?
----------------------------------------

网友E(2008-07-30):
奇怪。

说上下文,是指英文**的上下文啊。怎么给出一段中文来了。
你不是英翻中吗?